[求助] mpc8315e 高温死机

楼主(2014-03-15):
u-boot启动后,利用内部RAM,直接循环闪灯,一但环境温度到了50度就死机了,也无法启动。
开发板却没有这样的问题。

死机时lcs为高。

目前晶振和电源测量都没啥问题,还试了外部电源供电(3.3,1.8,1.0),也不行。

使用了两家的焊接,每家焊了10块板,都是一样的问题。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望各位高手指点,现在已经迷茫。。。。

网友:
原理上设计的问题:
电源树设计余量较小,检查各路电源电压电流。
数字设计部分和参考设计比对有没有遗漏的。

PCB设计方面的问题:
高速接口布线的余量较小
DDR接口可能是最容易引起死机故障。应为Uboot会把image拷贝到DDR后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我这的确有点茫然了。DDR现在是没有用到的,直接用的CPU内部缓存。

网友(2014-07-11):
用仿真器挂着CPU跑,当跑飞的时候挂接上仿真器看看死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