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的位线电容

楼主(2014-03-15):
有做过SRAM的么,我想问一下存储单元位线的电容Cbit该怎么算?其中是不是还包括导线的电容,那这个是不是一个估计值?

网友(2014-06-26):
根据工艺不同,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吧,我现在用的smic.18工艺,C的值一般在200-300 fF/1000u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后仿提取寄生参数所得到的位线电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前仿用的

网友(2015-12-10):
不同工艺会不一样的,一般foundry都会让你用他们的bitcell,你可以拿过来画一个版图,自己提下寄生参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