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的critical path

楼主(2014-03-15):
请教大牛们:
SRAM的critical path是什么?
如何自动找出这个critical path?

网友(2015-12-10):
不是,在版图前你要合理评估你的SRAM的速度,就要在最慢的路径上挂上预估的寄生参数,也就是搭建简单的critical path电路

网友A:
cirtical path,  顾名思义,关键路径。 就是memory中 timing 最最worst的一条path。
read/write timing 取最远端的cell。 word line load 最重的path,等
CP是不可以自动找出,我们做memory compiler的一般要自己定义CP 的电路。
然后做仿真,评估CP与真正的instance 之间的timing 的差距,调整CP的loading和path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A:
cirtical path,  顾名思义,关键路径。 就是memory中 timing 最最worst的一条path。
read/write timing 取 ...

是否有这方面的专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