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大和最小routing layer 为M8和M2,但版图中M9上有连线

楼主(2014-03-15):
在ICC脚本中设置了最大和最小routing layer 为M8和M2,但是最后出来的版图M9上有四根连线,长度加起来只有10um,
这导致了M9的密度错误。问题是,M9为什么会出现连线??
检查脚本,发现只有tech file和map file用到的9层金属,但之前有人也是这样,M9上没有布线。
这个问题很是奇怪。

网友:
你的pin有没有M9的?查查net信息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pin都是分布在M2和M3

网友: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net_max_layer_mode hard
这个试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net_max_layer_mode 不是default为hard吗?我在脚本中没有设置

网友:
哦,是hard,那还真不清楚了,没做过这种的,不行你再把freeze什么的也都给加上
再或者要是还出现干脆全芯片罩route guide,我这都是损招,原因不清楚了。。。。。

网友:
在route之前 report_ignored_layers看看,

有的icc确实有bug, 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不行就画routing blockage(如m9),把整个芯片盖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后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2015-12-19):
设置route_guide去掉不要的metal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