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 bandpass sigmadelta ADC 奇数阶 SynthesizeNTF 怎么生成系数?

楼主(2014-03-15):
如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bandpass还有奇数阶的。。。。

楼主(2014-09-01):
哦,是我描述的有问题,是想说用奇数阶低通,见笑了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但是又有个新问题出现就是我单独将滤波器和量化器仿真,各自都功能正确
但是将两个连接起来,滤波器输出整形了,这个问题困扰我恨久了
自己考虑会不会是ELD的影响,所以想请前辈能对ELD的影响或者是我这个问题
本身给出一些深刻的指导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