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设置ideal_network

楼主(2014-03-15):
请问,

现在做的design有3个mode,func,bist和scan。
在ICC中只读func sdc,想请教一下,做place_opt的时候如何把dft的net设成ideal_net_work呢,没有读DFT的sdc,不知道该怎么设

网友(2015-12-19):
怎么没有应一下?

网友:
有这个必要么,dft的信号需要ideal network dont touch?

命令是:set_ideal_network  xxx 就行

但是通常func,dft这些是mcmm同时运行的, 单独设置通常在自己的view,scenario里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