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人初学ADS,设计AtF54143的偏置的时候总是出错,请教大神

楼主(2014-03-15):
我是按照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 一书中做的,就是下面这个问题,跪谢各位了

网友:
那是因為ATF54143是enhanced mode P-HEMT, 而Bias utility是使用N(P) type FET公式計算偏壓電路, 所以會算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啊,真厉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那要设计HEMT的偏置,应该用什么呢?

网友:
你還是可以用Bias utility來幫你算, 先按Bias point selection, ADS會生成一個DC I-V curve 電路, 然後根據
datasheet調整VGS, VDS掃瞄範圍, 然後跑DC模擬後就會有I-V curve, 找到你要的VGS, 回到Bias utility關掉automatic Extract Device Parameter, 勾選Device bias point, 填入VGS值再讓它跑就行了

或者更快一點, 直接看datasheet, 找到你要的VGS, 填入後直接執行就好了

网友(2014-12-12):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此类问题,能不能告诉我联系方式,指导一下我,会有酬谢的!

网友:
談不上指導, 只是分享一些使用上的經驗, 如果有問題你可以用短消息或是寄到我e-mail信箱 normansun@gmail.com

网友(2015-04-27):
也遇到该问题

网友(2015-05-27):
也遇到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大神没。

网友(2015-11-29):
谢谢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2016-03-02):
回复 网友B:

   大神好,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白啊,大神,能不能给讲的详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儿,你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
感觉设置有问题,VGS跟电流有关系,所以一定要给对,建议先扫描一组ICC-VGS曲线,根据曲线选取

网友(2016-04-20):
回复 6# telinsun 大神,你好。根据你的提示的确能够成功,但是我想知道,书里面的操作是怎么实现的,他为什么没遇到这个问题,而且参数显示都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沒看過這本書, 你應該問作者才是.......

网友:
器件PDF文件上有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