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dump 出fsdb后,使用verdi开启,讯号全是NF

楼主(2014-03-16):
小弟最近在安装工作站,在测试TOOL是否正常时发现VCS dump出来的fsdb挡案一直无法被verdi所用由verdi打开后,讯号全部都会显示NF,但我在终端机下没有看到任何的错误,
并且也有指定
export LD_LIBRARY_PATH=host_name:/usr/novas/share/PLI/VCS/LINUX

输入指令为vcs -fsdb *.v
              ./simv
接着使用verdi开起,应该是没有错误,以下是终端机内的资讯,请各位高手帮忙找出问题,谢谢
[root@weihost ~]# cd counter/
[root@weihost counter]# vcs -fsdb *.v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G-2012.09 -- Sun Mar 16 04:35:47 2014
               Copyright (c) 1991-2012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counter.v'
Parsing design file 'tb_counter.v'
Top Level Modules:
       tb_counter
TimeScale is 1 ns / 100 ps
Notice: Ports coerced to inout, use -notice for details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2 modules and 0 UDP read.
recompiling module master_slave_jk
recompiling module tb_counter
Both modules done.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melf_i386    -Wl,-whole-archive    -Wl,-no-whole-archive  _vcsobj_1_1.o  5NrI_d.o 5NrIB_d.o SIM_l.o     rmapats_mop.o rmapats.o       /usr/synopsys/G-2012.09/linux/lib/libnplex_stub.so /usr/synopsys/G-2012.09/linux/lib/libvirsim.so /usr/synopsys/G-2012.09/linux/lib/librterrorinf.so /usr/synopsys/G-2012.09/linux/lib/libsnpsmalloc.so     /usr/synopsys/G-2012.09/linux/lib/libvcsnew.so /usr/synopsys/G-2012.09/linux/lib/libuclinative.so         /usr/synopsys/G-2012.09/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usr/novas/share/PLI/VCS/LINUX/pli.a /usr/synopsys/G-2012.09/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m  -lc -lpthread -ldl
../simv up to date
CPU time: .242 seconds to compile + .202 seconds to elab + .149 seconds to link
[root@weihost counter]# ./simv
Chronologic VCS simulator copyright 1991-2012
Contains Synopsy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Compiler version G-2012.09; Runtime version G-2012.09;  Mar 16 04:36 2014
*Verdi3* Loading libsscore_vcs201209.so
*Verdi3* : Enable Parallel Dumping.
FSDB Dumper for VCS, Release Verdi3_2013.07, Linux, 07/04/2013
(C) 1996 - 2013 by Synopsys, Inc.
*Verdi3* : Create FSDB file 'counter.fsdb'
*Verdi3* : Begin traversing the scopes, layer (0).
*Verdi3* : End of traversing.
$stop at time 11000 Scope: tb_counter File: tb_counter.v Line: 14
ucli%

楼主:
我有试过dump vcd出来是正常的
且开启DVE仿真也正常

网友:
请注意你的verdi版本,以及vcd 导出的fsdb的版本

网友:
波形时间只有11000ps。我猜是这样的,你波形文件太小了,还在内存中没有更新到硬盘上,退出vcs再启动verdi应该就行了。

楼主:
后来有成功了,谢谢

网友(2014-07-16):
回复 楼主:

    请问我导出.fsdb波形文件出现:Verdi3 canot load libsscore_vcs201103.so from following LD_LIBRARY_PATH,这是怎么回事啊???望指点!!!谢谢!!!

网友:
再看看路径设置的是否正确,或者这个变量是否有设置?
导出fsdb可能是tb为顶层,只加入下面的设计很可能出现nf

网友(2014-10-27):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网友A(2016-04-25):
这个是仿真时间有点短,波形文件还没有写到硬盘上,因此verdi看不到波形的原因

网友(2017-06-23):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4-09-25):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仿真时间有点短,波形文件还没有写到硬盘上,因此verdi看不到波形的原因 ...

刚刚好遇到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