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XI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4-03-16):
前几天去面试,被面试官问了一个关于AXI的问题,被直接问蒙了,回去想了半天也没有答案,在此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如下:
我有一个slave的接口,发端是同源同ID的,使用INCR模式读写,最多可以支持4个读写指令(即一次发4个基地址,和4个Length),请问如何设计这个接口电路?是的面积功耗最好?

这个问题我当时回答是:搞4组寄存器,每个寄存器都可以记录基地址好Length,而且还有优先级。对方的脸色表明我的回答明显不对,我就说我没有做过这样的wrapper,请问各位如何设计这种东西,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
你应聘,arch 还是senior。  这个是靠你arbiter,ordering,reording 的事情。  你说的是对的。  不记录下来 怎么 搞arbiter。怎么排序,
  你要说重点在 priority 和arbiter。  面积功耗最优就是 一次只响应一个地址,其他的都等着,完成了就响应下一个。性能最优就是你说的 全记录下来,再比较,排序,优先级。

网友:
    如果Master发出的ID相同,则必须按顺序返回响应;需要使用FIFO来记录接收到的命令;
    读写命令之间的优先级顺序是无所谓的。

    你说的记录优先级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产生的优先级?

楼主(2014-04-16):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优先级就是指:先到的先处理,但是要记录下是哪个指令先到的,所以有优先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应聘是Senior。这个设计可不可以使用FIFO来做,这样是不是更加节省资源?

网友:
这问题对于我这个初级水平来说太难了,无法帮到你,帮顶。。。

网友(2014-07-17):
我能想到的是顺序返回同ID请求,否则乱序返回很可能挂掉(我的设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功耗问题我没Idea,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