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atlas 中的问题!!!!!!!!!!

楼主(2014-03-16):
在Silvaco Atlas 中进行模拟, 各个材料例如  Si 的默认折射率是多少啊?  在哪里可以查看???

网友:
你是要测量厚度吗

网友:
这个默认的折射率在百度上应该也能查询到

网友:
我一直用3.47,这个是有变化范围的。。。。不同公司制的片子,折射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
谢谢。我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网友(2015-04-01):
可以提取的。这我从材料sopra包提取的。
Si 100

波长um        折射率        能量        消光系数        吸收系数/cm
0.23        1.52474        5.39066        3.62384        1.98E+06
0.232007        1.64355        5.34404        3.49551        1.89E+06
0.234013        1.69363        5.29822        3.43674        1.85E+06
0.23602        1.70027        5.25317        3.4252        1.82E+06
0.238026        1.68955        5.20889        3.43865        1.82E+06
0.240033        1.68209        5.16534        3.45175        1.81E+06
0.242039        1.67916        5.12252        3.46        1.80E+06
0.244046        1.68311        5.0804        3.51011        1.81E+06
0.246053        1.68258        5.03897        3.56351        1.82E+06
0.248059        1.68432        4.99821        3.62043        1.83E+06
0.250066        1.69492        4.9581        3.6803        1.85E+06
0.252072        1.71159        4.91864        3.74609        1.87E+06
0.254079        1.73575        4.87979        3.82204        1.89E+06
0.256086        1.74741        4.84155        3.90751        1.92E+06
0.258092        1.77825        4.80391        3.99607        1.95E+06
0.260099        1.80576        4.76685        4.09502        1.98E+06
0.262105        1.8474        4.73036        4.20295        2.02E+06
0.264112        1.90089        4.69442        4.31412        2.05E+06
0.266118        1.96679        4.65902        4.44308        2.10E+06
0.268125        2.04371        4.62416        4.58143        2.15E+06
0.270132        2.15406        4.58981        4.72433        2.20E+06
0.272138        2.29679        4.55597        4.86819        2.25E+06
0.274145        2.46614        4.52262        4.99711        2.29E+06
0.276151        2.65159        4.48976        5.1122        2.33E+06
0.278158        2.87105        4.45737        5.20665        2.35E+06
0.280164        3.09979        4.42544        5.27456        2.37E+06
0.282171        3.33034        4.39397        5.32035        2.37E+06
0.284178        3.60146        4.36295        5.35364        2.37E+06
0.286184        3.89557        4.33236        5.35113        2.35E+06
0.288191        4.20301        4.30219        5.28144        2.30E+06
0.290197        4.49059        4.27244        5.12703        2.22E+06
0.292204        4.72925        4.24311        4.91355        2.11E+06
0.294211        4.88765        4.21417        4.68184        2.00E+06
0.296217        4.98159        4.18562        4.46423        1.89E+06
0.298224        5.03318        4.15746        4.26642        1.80E+06
0.30023        5.06448        4.12967        4.09359        1.71E+06
0.302237        5.07841        4.10225        3.94523        1.64E+06
0.304243        5.07994        4.0752        3.82129        1.58E+06
0.30625        5.07719        4.0485        3.71398        1.52E+06
0.308257        5.07367        4.02214        3.621        1.48E+06
0.310263        5.07674        3.99613        3.53956        1.43E+06
0.31227        5.07416        3.97045        3.46823        1.40E+06
0.314276        5.08066        3.9451        3.40653        1.36E+06
0.316283        5.08703        3.92007        3.35155        1.33E+06
0.318289        5.09131        3.89536        3.30462        1.30E+06
0.320296        5.10631        3.87096        3.25722        1.28E+06
0.322303        5.11214        3.84686        3.2194        1.26E+06
0.324309        5.12355        3.82306        3.18084        1.23E+06
0.326316        5.14194        3.79955        3.14341        1.21E+06
0.328322        5.16594        3.77633        3.10927        1.19E+06
0.330329        5.18356        3.75339        3.07678        1.17E+06
0.332336        5.19874        3.73072        3.04667        1.15E+06
0.334342        5.22578        3.70833        3.01594        1.13E+06
0.336349        5.25029        3.68621        2.99213        1.12E+06
0.338355        5.2743        3.66435        2.96867        1.10E+06
0.340362        5.30124        3.64275        2.94738        1.09E+06
0.342368        5.33389        3.6214        2.93184        1.08E+06
0.344375        5.36549        3.6003        2.91917        1.07E+06
0.346382        5.4015        3.57944        2.91026        1.06E+06
0.348388        5.44479        3.55882        2.90417        1.05E+06
0.350395        5.49781        3.53844        2.90401        1.04E+06
0.352401        5.56231        3.5183        2.90892        1.04E+06
0.354408        5.64408        3.49838        2.91877        1.03E+06
0.356414        5.75222        3.47868        2.9246        1.03E+06
0.358421        5.886        3.45921        2.92787        1.03E+06
0.360428        6.05492        3.43995        2.90309        1.01E+06
0.362434        6.25366        3.4209        2.82993        981197
0.364441        6.46277        3.40207        2.70096        931324
0.366447        6.65189        3.38344        2.51186        861377
0.368454        6.79771        3.36501        2.26735        773295
0.370461        6.88427        3.34679        1.99102        675372
0.372467        6.90837        3.32876        1.70132        573996
0.374474        6.8659        3.31092        1.43182        480481
0.37648        6.77072        3.29327        1.19176        397792
0.378487        6.65163        3.27581        0.998273        331443
0.380493        6.5202        3.25854        0.845807        279341
0.3825        6.37989        3.24144        0.719429        236356
0.384507        6.25958        3.22453        0.628192        205305
0.386513        6.15173        3.20779        0.556487        180926
0.38852        6.04901        3.19122        0.497803        161011
0.390526        5.95257        3.17482        0.447766        144082
0.392533        5.86415        3.15859        0.406872        130254
0.394539        5.7879        3.14253        0.372812        118743
0.396546        5.71087        3.12663        0.341727        108292
0.398553        5.63775        3.11089        0.315263        99402.5
0.400559        5.57228        3.0953        0.291767        91533.3
0.402566        5.50921        3.07987        0.271161        84644.8
0.404572        5.4497        3.0646        0.254336        78999
0.406579        5.39534        3.04947        0.239069        73890.4
0.408586        5.34126        3.0345        0.224358        69003.1
0.410592        5.29125        3.01967        0.212016        64888.5
0.412599        5.2446        3.00498        0.200154        60960.2
0.414605        5.20121        2.99044        0.18973        57505.7
0.416612        5.15893        2.97604        0.180348        54398.8
0.418618        5.11706        2.96177        0.171274        51414.2
0.420625        5.08015        2.94764        0.163005        48698.5
0.422632        5.04452        2.93365        0.156314        46477.8
0.424638        5.00875        2.91978        0.149136        44134
0.426645        4.97646        2.90605        0.143175        42170.7
0.428651        4.9444        2.89245        0.137113        40196.1
0.430658        4.91572        2.87897        0.131372        38333.7
0.432664        4.88744        2.86562        0.12617        36645
0.434671        4.86016        2.85239        0.121579        35148.6
0.436678        4.83602        2.83928        0.117086        33694.1
0.438684        4.81035        2.8263        0.113655        32557.2
0.440691        4.78542        2.81343        0.108632        30976.6
0.442697        4.76109        2.80068        0.105652        29990.3
0.444704        4.73756        2.78804        0.10179        28763.6
0.446711        4.71354        2.77552        0.09847        27700.5
0.448717        4.69082        2.7631        0.095214        26664.8
0.450724        4.66869        2.7508        0.091198        25426.4
0.45273        4.64783        2.73861        0.088559        24581.2
0.454737        4.62756        2.72653        0.085867        23728.8
0.456743        4.60791        2.71455        0.083377        22939.5
0.45875        4.58882        2.70267        0.081056        22203.4
0.460757        4.57017        2.6909        0.07889        21515.9
0.462763        4.5518        2.67924        0.076875        20875.5
0.46477        4.53401        2.66767        0.074835        20233.8
0.466776        4.5171        2.6562        0.072424        19497.7
0.468783        4.50091        2.64483        0.06989        18735
0.470789        4.48517        2.63356        0.067642        18055.1
0.472796        4.4697        2.62238        0.066037        17551.9
0.474803        4.45451        2.6113        0.064615        17101.3
0.476809        4.43941        2.60031        0.06307        16622.2
0.478816        4.42453        2.58941        0.061459        16129.7
0.480822        4.4101        2.57861        0.05991        15657.6
0.482829        4.39632        2.56789        0.058495        15224.2
0.484836        4.38282        2.55726        0.057113        14803
0.486842        4.36911        2.54672        0.055676        14371.1
0.488849        4.35554        2.53627        0.054226        13939.4
0.490855        4.34269        2.5259        0.052836        13526.5
0.492862        4.33105        2.51562        0.051562        13146.6
0.494868        4.31996        2.50542        0.050352        12786.1
0.496875        4.30906        2.4953        0.049181        12438.3
0.498882        4.29825        2.48526        0.048057        12105.1
0.500888        4.28735        2.47531        0.047007        11793.2
0.502895        4.27614        2.46543        0.04606        11509.5
0.504901        4.26513        2.45563        0.0451        11224.8
0.506908        4.25485        2.44591        0.043947        10894.6
0.508914        4.24511        2.43627        0.042722        10549.1
0.510921        4.23558        2.4267        0.041623        10237.4
0.512928        4.22603        2.41721        0.040825        10001.8
0.514934        4.21654        2.40779        0.04011        9788.38
0.516941        4.20697        2.39844        0.039346        9564.66
0.518947        4.19746        2.38917        0.038545        9333.72
0.520954        4.1882        2.37996        0.037733        9101.9
0.522961        4.17938        2.37083        0.036909        8868.97
0.524967        4.17082        2.36177        0.036123        8646.92
0.526974        4.16244        2.35278        0.035451        8453.75
0.52898        4.15426        2.34385        0.034856        8280.34
0.530987        4.1464        2.335        0.034291        8115.33
0.532993        4.13902        2.32621        0.033729        7952.28
0.535        4.13158        2.31748        0.033106        7776.12
0.537007        4.12329        2.30882        0.032229        7541.84
0.539013        4.11469        2.30023        0.031271        7290.42
0.54102        4.10671        2.29169        0.030519        7088.71
0.543026        4.10013        2.28323        0.030235        6996.79
0.545033        4.09394        2.27482        0.030055        6929.53
0.547039        4.08745        2.26648        0.029734        6830.37
0.549046        4.08076        2.25819        0.029294        6704.71
0.551053        4.07408        2.24997        0.028796        6566.73
0.553059        4.06752        2.24181        0.028253        6419.52
0.555066        4.06097        2.2337        0.027677        6265.91
0.557072        4.05433        2.22566        0.027086        6110.03
0.559079        4.04767        2.21767        0.026485        5953.01
0.561086        4.04108        2.20974        0.025857        5791.07
0.563092        4.03461        2.20186        0.025175        5618.24
0.565099        4.02839        2.19405        0.024624        5475.76
0.567105        4.02283        2.18628        0.024527        5434.89
0.569112        4.01761        2.17857        0.024652        5443.33
0.571118        4.01224        2.17092        0.024615        5416.06
0.573125        4.00628        2.16332        0.02408        5279.79
0.575132        4.00022        2.15577        0.023473        5128.75
0.577138        3.99426        2.14828        0.023103        5030.35
0.579145        3.98848        2.14083        0.022878        4964.1
0.581151        3.98293        2.13344        0.022614        4889.88
0.583158        3.97772        2.1261        0.022171        4777.59
0.585164        3.97275        2.11881        0.021788        4678.96
0.587171        3.96801        2.11157        0.021751        4655.05
0.589178        3.96342        2.10438        0.02187        4664.58
0.591184        3.95888        2.09723        0.021831        4640.46
0.593191        3.95428        2.09014        0.021371        4527.31
0.595197        3.94968        2.08309        0.020786        4388.54
0.597204        3.94507        2.07609        0.020189        4248.17
0.599211        3.94047        2.06914        0.019649        4120.7
0.601217        3.93589        2.06224        0.019257        4025.01
0.603224        3.93134        2.05538        0.019128        3984.75
0.60523        3.92684        2.04856        0.019099        3965.52
0.607237        3.92239        2.04179        0.019109        3954.48
0.609243        3.91799        2.03507        0.019088        3937.13
0.61125        3.91362        2.02839        0.01893        3891.72
0.613257        3.90927        2.02175        0.018511        3793.13
0.615263        3.90497        2.01516        0.018038        3684.15
0.61727        3.90075        2.00861        0.017681        3599.5
0.619276        3.89664        2.0021        0.017405        3531.83
0.621283        3.89276        1.99563        0.017145        3467.83
0.623289        3.88921        1.98921        0.01687        3401.22
0.625296        3.8858        1.98282        0.016587        3333.44
0.627303        3.88243        1.97648        0.016243        3253.86
0.629309        3.8791        1.97018        0.015906        3176.19
0.631316        3.8759        1.96392        0.015697        3124.5
0.633322        3.87293        1.9577        0.01574        3123.13
0.635329        3.8698        1.95151        0.015797        3124.54
0.637336        3.866        1.94537        0.015629        3081.58
0.639342        3.86183        1.93926        0.015332        3013.53
0.641349        3.85774        1.9332        0.015079        2954.53
0.643355        3.85408        1.92717        0.015003        2930.47
0.645362        3.85067        1.92117        0.014931        2907.34
0.647368        3.84764        1.91522        0.014716        2856.59
0.649375        3.8448        1.9093        0.014424        2791.26
0.651382        3.84184        1.90342        0.014167        2733.08
0.653388        3.83846        1.89757        0.014031        2698.53
0.655395        3.83515        1.89176        0.013928        2670.52
0.657401        3.83244        1.88599        0.013838        2645.16
0.659408        3.82999        1.88025        0.013726        2615.77
0.661414        3.82719        1.87455        0.013536        2571.74
0.663421        3.82349        1.86888        0.013192        2498.8
0.665428        3.81983        1.86324        0.012876        2431.59
0.667434        3.8172        1.85764        0.012823        2414.3
0.669441        3.81506        1.85207        0.012892        2420.01
0.671447        3.81249        1.84654        0.012822        2399.68
0.673454        3.80867        1.84103        0.012379        2309.87
0.675461        3.8048        1.83557        0.011982        2229.15
0.677467        3.80183        1.83013        0.012102        2244.81
0.679474        3.79947        1.82472        0.012474        2306.98
0.68148        3.7972        1.81935        0.012642        2331.16
0.683487        3.79469        1.81401        0.012224        2247.47
0.685493        3.79216        1.8087        0.011733        2150.88
0.6875        3.78967        1.80342        0.011601        2120.47
0.689507        3.7872        1.79817        0.011639        2121.23
0.691513        3.7847        1.79296        0.011485        2087.09
0.69352        3.78214        1.78777        0.010833        1962.91
0.695526        3.77951        1.78261        0.010233        1848.84
0.697533        3.77666        1.77748        0.010221        1841.36
0.699539        3.77378        1.77238        0.010577        1900.03
0.701546        3.77117        1.76731        0.010936        1958.9
0.703553        3.76913        1.76227        0.011048        1973.32
0.705559        3.76713        1.75726        0.011032        1964.86
0.707566        3.76455        1.75228        0.010828        1923.05
0.709572        3.76176        1.74732        0.010499        1859.35
0.711579        3.75938        1.7424        0.010121        1787.35
0.713586        3.75799        1.7375        0.009748        1716.64
0.715592        3.75665        1.73262        0.00946        1661.25
0.717599        3.75456        1.72778        0.009433        1651.88
0.719605        3.75196        1.72296        0.00957        1671.2
0.721612        3.74931        1.71817        0.00969        1687.45
0.723618        3.74687        1.71341        0.009639        1673.91
0.725625        3.7445        1.70867        0.009663        1673.44
0.727632        3.74205        1.70396        0.010165        1755.52
0.729638        3.73975        1.69927        0.010772        1855.23
0.731645        3.73801        1.69461        0.010828        1859.76
0.733651        3.73728        1.68997        0.009706        1662.5
0.735658        3.73658        1.68537        0.008504        1452.64
0.737664        3.73493        1.68078        0.008223        1400.82
0.739671        3.73265        1.67622        0.008518        1447.13
0.741678        3.73027        1.67169        0.00879        1489.3
0.743684        3.72816        1.66718        0.008631        1458.42
0.745691        3.72604        1.66269        0.008319        1401.92
0.747697        3.72362        1.65823        0.007773        1306.39
0.749704        3.72125        1.65379        0.007203        1207.35
0.751711        3.71959        1.64937        0.006945        1161
0.753717        3.71931        1.64498        0.007338        1223.43
0.755724        3.719        1.64062        0.007854        1305.98
0.75773        3.71731        1.63627        0.008137        1349.46
0.759737        3.71466        1.63195        0.008189        1354.5
0.761743        3.71168        1.62765        0.008044        1327.01
0.76375        3.70867        1.62337        0.007666        1261.33
0.765757        3.70618        1.61912        0.007166        1175.97
0.767763        3.70556        1.61489        0.006501        1064.05
0.76977        3.70583        1.61068        0.005886        960.88
0.771776        3.70539        1.60649        0.005681        925.003
0.773783        3.70282        1.60233        0.006272        1018.58
0.775789        3.69987        1.59818        0.006936        1123.51
0.777796        3.69763        1.59406        0.007044        1138.06
0.779803        3.69593        1.58996        0.006748        1087.43
0.781809        3.6944        1.58588        0.006295        1011.82
0.783816        3.69291        1.58182        0.005791        928.431
0.785822        3.69138        1.57778        0.005447        871.05
0.787829        3.68954        1.57376        0.005619        896.266
0.789836        3.68759        1.56976        0.006188        984.518
0.791842        3.68577        1.56578        0.00703        1115.65
0.793849        3.68431        1.56182        0.008144        1289.17
0.795855        3.68317        1.55789        0.008902        1405.61
0.797862        3.68278        1.55397        0.008316        1309.77
0.799868        3.68262        1.55007        0.00691        1085.6
0.801875        3.68182        1.54619        0.005483        859.254
0.803882        3.67956        1.54233        0.004614        721.266
0.805888        3.6771        1.53849        0.004209        656.318
0.807895        3.6755        1.53467        0.004807        747.703
0.809901        3.6744        1.53087        0.005936        921.025
0.811908        3.67314        1.52708        0.006881        1065.01
0.813914        3.67123        1.52332        0.00704        1086.94
0.815921        3.66933        1.51957        0.006828        1051.61
0.817928        3.66799        1.51585        0.006147        944.405
0.819934        3.66696        1.51214        0.005285        809.983
0.821941        3.66573        1.50844        0.004675        714.745
0.823947        3.66386        1.50477        0.00474        722.917
0.825954        3.66227        1.50112        0.005005        761.479
0.827961        3.6622        1.49748        0.005255        797.578
0.829967        3.66276        1.49386        0.005433        822.6
0.831974        3.66229        1.49025        0.005481        827.866
0.83398        3.65927        1.48667        0.0053        798.601
0.835987        3.65637        1.4831        0.005005        752.341
0.837993        3.65476        1.47955        0.004635        695.055
0.84        3.65559        1.47601        0.004227        632.35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sopra文件可以自己建立么?在哪里建立?我想建立一个钙钛矿材料的文件库 然后自己调用

网友(2015-06-21):
I think that might be found in Atlas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