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地址8个寄存器的CPU接口设计电路

楼主(2014-03-16):
3位地址8个寄存器的CPU接口设计电路,用verilog怎么设计啊??? 都要涉及哪些模块???求大神指导!!!

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简略了,你到底是要设计CPU还是要设计8个寄存器的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8个寄存器的接口  求大神指教!!!

网友:
用一个138译码器,选通所需的寄存器,然后在所选通的寄存器上加上一个脉冲就可以往该寄存器上写数据,至于寄存器是8位,16位还是32位,是不是需要进行高低位的选择,还需要lz再阐述清楚

网友(2018-10-08):
处理器是核心中的核心,中国需要真正懂得设计处理器的人

网友(2019-01-05):
感谢楼主,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