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PSRR随温度变化很大

楼主(2014-03-16):
最近在学习bandgap,用smic40搭了一个如下图所示的电路:但是该电路的PSRR随温度变化很大,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原因,给点改善PSRR的办法呀?谢谢啦。PSRR随温度变化的图贴在下面(在1KHz)

网友:
好像只有在27度的时候正常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发下27度,-40度和125度的DC标注的电路图吗?需要知道Vds,Vdsat,Vgs

网友:
27度,-20度,和80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依次是-20、27、80

楼主:
依次是-20、27、80

80

80

27

27

-20

-20
回复 网友A:

网友:
看上去没问题

网友:
你这电流偏置。。。换个常规的偏置电路看看吧

网友:
Each MOS in the bandgap is in sat. region @ each temperature?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源电压是1.1V,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和27度都在饱和区,其他温度点没看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V应该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看DC应该没问题,你可以在看看在各个温度下的AC,或者直接在-20度下电源加1KHz的sinWave 5mV,看看响应情况。

网友:
1.1V应该是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