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ADC的积分器输出有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4-03-17):
一个二阶单环一位量化器,CIFF结构的sigma-deltaADC,为什么一二级积分器的输出波形不随着输入波形上下浮动啊?

由上到下为输入、第一级输出、第二级输出

由上到下为输入、第一级输出、第二级输出

网友:
因为他们处理的是Q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大神我的这个波形是正确的么

网友:
目测功能应该正确,你可以对积分器输出做dft,应该看到noise shap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对量化器的输出做了FFT,可是ENOB只有5、6位,SNR也很低,请问大神我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从瞬态仿真来看,可以考察积分精度,观察几个周期即可

网友:
从瞬态仿真来看,可以考察积分精度,观察几个周期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鉴于内存不够,只能仿一个周期。如果我的积分器输出是正确的,可为什么量化器的输出做FFT之后有效位数只有几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能到性能还有一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麻烦稍微深入的讲一下么?大体讲一下也行啊。我现在看论文看的头都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给稍微指点一下么?我现在就只是在改积分器的电容,不知道电路里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整体性能,看论文里有提到过参数优化,可都是一笔带过,没有详细地讲,感觉自己现在像是无头苍蝇乱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