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aker可不可以实现在两层金属上铺满菱形的CONTACT?

楼主(2014-03-17):
请问laker可不可以实现在两层金属上自动铺满菱形的CONTACT?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菱形的是啥意思,是四个via 组成菱形?
   *
*    *
   *

可能要自己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
轉45度嗎? 自己畫會快許多!

网友:
可以 有自動建 via 功能

网友(2014-05-17):
virtuoso也可以的

网友:
可以,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2014-09-17):
回复 网友A:

请教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怎么实现?

网友:
首先你的 tf file 要有自動建 via 的功能
按 快速鍵 O 選 auto
選擇要建的地方 就會自動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