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指教icc中bottom up的流程

楼主(2014-03-17):
请教各位,如果用icc做bottom up的设计方法,即先即各个模块分别布局布线,然后再在top层将各个模块连接起来;那么,我在设计单独各个模块的时候跟top down的设计方法有什么不同吗?比方说,在做单独模块时,create floorplan跟之前有什么区别,这个模块的输入输出pin怎么指定?我想大家应该很多人做过,本人没做过,想知道大致的流程,细节可以自己去琢磨,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答复啊?给我一个大致教材就好啦,谢谢!

网友:
我想学icc能说下你怎么学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ICC培训的那本教材,做对应的lab,然后跟着有经验的人走一次完整的流程,就可以说刚入门了吧。

网友:
hier flow把,先做模块,create_macro_fram /create_ilm ,然后top调用,
整体来说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版主的答复,不知道版主是否有具体的参考教材,本人以前没做过,目前正在摸索,找了solvnet的一个Hierarchical Flow,看了下,但是感觉真正转化到做具体的项目还是比较麻烦,还恳请版主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2016-07-19):
回复 网友C:

请问有这本教材的资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参加培训时候发了一本,没有电子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