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3版图工艺中DG层怎么画?

楼主(2014-03-17):
哪位大神知道SMIC0.13版图工艺中DG层怎么画?就是dual gate层,在smic0.13中,2.5v栅压下的厚氧化层。DG层的尺寸有什么要求吗?如果整个版图都用2.5v,可以全覆盖吗???

网友:
当然可以啊
不是和Gate 做运算的吗  注意DG对其他器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