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15.0 安装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4-03-17):
HFSS15.0 安装后打开出现上面的所示的图,求好心人解决!

网友(2014-04-30):
不太懂啊

网友(2014-06-08):
同是可怜人,我的安装好了,也能运行,只是仿真到一半就卡住不进行了 郁闷啊

网友:
XP的系统貌似不能装hfss15,不知道为啥………………

网友(2014-08-12):
同病思恋也,难,难,难——有没好心人帮一下呢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5-01-21):
回复 楼主:

   我WIN7 64位以前装过HFSS ADS 可用,后来坏了,再也 装不了HFSS ADS ,网上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改”我的文档“删”MESH",就是装不了。请大侠指点一下。跪谢了!

网友:
这是由于“我的文档”变成中文所致,把它改回英文目录立刻解决。

网友(2015-07-15):
回复 网友A:

求教如何把“我的文档”改回英文目录啊?

网友(2016-01-13):
我的也是啊,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