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MOS bandgap结构为何会有三极管在里面

楼主(2014-03-17):
经常可以看到论文题目为:*****CMOS bandgap*****
然而,论文中的电路结构又经常使用diode-connected bipolar,非常不解,既然用了bipolar了,为何要将题目
写成CMOS bandgap。

用CMOS工艺怎么可以实现?如果实现不了,那不就是只能用BICMOS工艺么?那为什么不叫BICMOS bandgap?

求大虾明示

网友:
那是vertical 的bipolar,兼容cmos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标准CMOS工艺里 可以实现vertical bipolar吧?

网友:
bi-cmos工艺是指那种带埋沟beta npn通常达到100左右工艺吧,虽然标准CMOS也可以做PNP,但是beta值和性能都较低,所以不算作bipolar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里拿到的工艺的PDK 里面只有MOS管的Pcell 并没有PNP管的Pcell,仿真库中也没有任何关于PNP的模型参数,这种情况下是否意味着

我只能用Diode-connected MOS管来代替 Diode-connected bipolar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的库文件都是有bipolar的cell的,尺寸都是定的,不能随便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 工艺厂商提供的PDK里面一般会有bipolar的cell?

网友:
不是可以利用衬底和n well的等效二极管么?

网友:
可用 P+ to N-Well 的 diode 代替 pnp
我司某IC有用此 diode 代替 pnp 量產成功。

网友:
那個是 laternal => parastic PNP .
Collector 得是 Gnd
類似 diode .

但有的會做  cascode pnp  但因為 BETA 都很低所以
還須要 多做 beta compensation

如果是NPN 一般須要 vertical NPN => Bcd process 使用
一般使用 1:8  ..還有看過 1:48
為何選 1:8 書上提過
原則是接成DIODE 方式
還有一類使用  sub_threshold 區 mos 使用 指數特性 當BJT 類似  is and Vbe
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果PDK中没有提供这种cell,是如何确定这种结构的参数和稳定性呢?例如使用P+ to N well 的diode,diode的参数如何确定?电路的性能如何保证?

Layout参数提取,后仿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明示 1:8 or 1:48是指什么的比例?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info

网友:
bjt 1:8

書上沒提1:n 嗎?

网友:
BJT    1:N
N>1即可。

二极管接法的CMOS非单一PN结,估计还不如直接nwell+p sub靠谱。
由于diode和Bipolar的模型不同,恐怕仿真结果难以符合实际结果。楼上量产成功的那位,应该MWP了几次自己提取过模型了吧。

话说CSMC 0.5工艺里都有pnp cell,想不出哪家fab的工艺更烂了。。。

网友:
一般的库文件都是有bipolar的cell的,尺寸都是定的,不能随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