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如何做形式验证

楼主(2014-03-17):
300资产
以前就碰到过这种情况 没有找到方法
现在发出来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加入vendor的库就可以了

网友:
Compare the original with a new model for function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楼主:
能否具体点呢
或者有个实例传来参考参考 多谢

网友:
你指的是formal check 嗎?

网友:
什么是形式验证

网友(2014-04-21):
具体点不好吗。形式化验证是解决模块真确性问题的一种数学可证明的方法。目前多用于苛刻系统

网友:
You may to use one of the popular methodics - UVM for ex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