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verdi debug,VCS编译无法通过

楼主(2014-03-17):
make : *** [product 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求大牛指点~~
===========================================
版本是VCS201103,verdi2011.想调用VERDI里面有很多vcs,vcsd,vcs_latest,vcs_mixed,vcs_miph..诸多版本.应选哪个呢?指定PLI时有debussy.tab,novas.tab.verdi.tab.fsdb_vcs.tab.fsdb_vcs.a.pli.a等.tab,.a文件,应选择哪个呢?谢谢啦~===========================================
以上版本和pli.a .tab都试过了,都不行

楼主:
compile log as follows.

*design* DebussyLib (btIdent 2011.04)
Command arguments:
    +define+verilog
    -inc
    /home/hu/test/sim/tb/dut.v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Error* File type not allowed for object.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1: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2: import uvm_pkg:<-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2: import uvm_pkg:<-
*Error*  Resource file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11: interface my_if(input<-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13: logic [7:0] rxd<-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14: logic       rx_dv;<-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15: logic [7:0] txd<-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16: logic       tx_en;<-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18: clocking drv_cb@<-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18: clocking drv_cb@<-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22: clocking mon_cb<-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22: clocking mon_cb<-
*Error*  Resource file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36: module<-
*Error*  Resource file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36: module<-
*Error*  Resource file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50: initial<-
*Error*  Resource file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56: end<-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59: 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
*Error*  syntax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62: 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
*Error*  Resource file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65: end<-
*Error*  Resource file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72: end<-
*Error*  Resource file error (expecting keyword 'module',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home/hu/test/sim/tb/uvm_tb_top2.v", 88: class my_transaction extends<-

*Error* Resource file error

Total        2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看样子lz用的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里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解决方案吗,还有verdi里的PLI中VCS的多个版本 VCS,VCSD,MIXED,MHPI等等,不晓得是选哪个,我本人使用VCS201103版

网友:
-P  ***/novas/verdi***/share/PLI/vcs/LINUX/novas.tab
***/novas/verdi***/share/PLI/vcs/LINUX/pli.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没用过verdi,看上去是编译问题?你确定没有语法问题么?而且你可以度娘或者谷歌一下嘛。例如:http://bbs.eetop.cn/thread-315538-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没有语法问题。是PLI库问题。你给的链接我看了一下,应该不是那个帖子相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
请LZ贴一下Makefile和compile的命令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脚本检查无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bin/tcsh -fset    PLATFORM=LINUX64

vcs  -P   ${PLI_DIR}/novas.tab \
           ${PLI_DIR}/pli.a  \
      -sverilog +incdir+${VCS_UVM_HOME} \
      ${VCS_UVM_HOME}/uvm_pkg.sv \
      ${VCS_UVM_HOME}/dpi/uvm_dpi.cc \
      -CFLAGS -DVCS \     -ntb_opts uvm1.0 -RI -debug_all\

simv\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想要哪个工具的环境变量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环境变量都设置过了,工具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你的命令,可以编译过。   我的verdi:2013.07, vcs: 2013.06.

$ vcs -P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novas.tab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pli.a -sverilog -CFLAGS -DVCS -ntb_opts uvm -RI -fsdb_old -debug_all example.sv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你的命令,可以编译过。   我的verdi: 2013.07, vcs:2013.06

   $ vcs -P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novas.tab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pli.a -sverilog -CFLAGS -DVCS -ntb_opts uvm -RI -fsdb_old -debug_all example.sv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所说的LD_LIBRARY_PATH的设置是指哪一个工具的,如果是verdi,那只要将它设置为verdi的bin,再与其他LD_LIBRARY_PATH并起来就行了

楼主:
楼上:

删掉-ntb_opts uvm -RI -fsdb_old -debug_all后才能跑过。搞不懂

网友:
看着像OVM库文件没有包括进来

网友:
試看看

vcs +v2k -negdelay -Mupdate -R -debug_pp +vcsd +vpi -P \
            novas.tab pli.a +acc vcs.log -f filelist.f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用这个跑,我的过了,是脚本问题,谢谢/

网友(2017-08-21):
能说明一下是什么脚本问题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