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x4速度问题

楼主(2014-03-17):
求教各位大侠,用xilinx的xc5vlx50t完成pcie的dma功能,x1通道时,DMA上行速度在200MB左右,而使用x4通道时,上行速度只有不到400MB,又换了个机箱测试,速度达到600MB左右
想请问不同机箱会对dma速度产生影响吗,什么限制了速度?

楼主:
另外,由x1向x4修改时,只对ip核lane数目设置以及接口位宽进行了修改,内部程序没有修改
是不是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导致dma速度没能按照倍数增长?

网友:
会不会软件搞不过来

网友:
很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到,数据包的大小,南桥的架构性能等等

网友:
gen1? gen2? 如果是GEN1,那200MB基本算峰值速度(理论250MB,实际上还有开销、链接延迟、包处理等造成的速度下降),X1变成X4,理论上可变成原来的4倍,加上点其它损耗,3.5左右应没有问题,变成X4主要是IP CORE内部的处理,应用级的TLP RTL和应用软件不需要作啥修改,

速度上不去的话,主要考虑DMA发数的能力,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将数据准备好不,是否是只在PCIE可以发数,DMA就能提供数据发出去(64位DATA位宽应比32位强,因为发同样128bytes的DATA,发数时间更短);PC侧的处理能力,能否快速将数据处理完成并发响应;PCIE协议上能同时处理的TLP包数,就是在第一个包响应之前,能同时发出去的包个数,比如如果限制为4,那发完前4个包后,必须等第1个包发来响应,第5个包才能开始发出。

你可以用仿真或chipscope抓波形的方式去查找原因,在等待哪一个信号active而浪费了时间,来源于DMA侧还是PCIE侧……
我只能说个大概,因为用的不是XILINX的CORE,

          Overall TX        Overall RX        Xdata TX        Xdata RX        Overall TX        Overall RX        Xdata TX        Xdata RX
gen1x4        689.26                 689.357                          776.231                 776.352
gen2x1        400.994                 401.04                          398.398                 398.458
gen2x4        1376.1                 1376.25                          1548.52                 1548.66

网友:
您好,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pcie和dma的项目,使用的是xapp1052,这个文档里的程序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想要再加个SDRAM,该如何做呢?有没有大侠能帮帮我啊,本人菜鸟额。。。。

网友:
估计你第一次可能没有工作在x4, 而是工作再x2

网友(2015-03-23):
与DMA'工作机制、包长度、DMA长度(因为DMA长度长的话,中断少,处理中断也很占时间)、还有pc侧在接到数据后怎么处理(存储还是丢掉,如果只是测速可以丢掉,只统计收到数据的数量)

网友:
性能多半限制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