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仿真问题

楼主(2014-03-17):
最近仿一个温度传感器的一阶的sigma-delta调制器的SNR,  这是结构图,输入的Ibe和Iptat是温度检测电路输出的电流,仿真时候我应该怎么加输入信号?是加一个正弦电流吗?还有由bitstream控制的反馈信号应该怎么加? 求指点!

楼主:
有个困惑,温度信号频率很低,那么仿真的时候加入的信号应该接近直流是吗?

楼主:
自顶一下,希望知道的人发表下见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汗,亲!  你的输入已经有了啊!你得推导出输出码流和温度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输出码流与温度关系已经推了,现在要仿真SDM的性能,我电路的输入是温度有关的电流,仿真时候不能把这个当做输入信号啊,应该输入个正弦电流然后才能算SNR,THD等指标吧。。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是怎么实现迟滞比较器的。 全差分结构要怎么连接运放和迟滞比较器呢?我自己连了一下, 但是貌似有问题
恳求指点

网友:
待高人来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实际用的不是迟滞比较器,其他结构一样。。

网友(2014-12-24):
who can answer it ??!

网友C:
你可以给定电流阿,不一定给sin电流,之后跑FFT,主tone信号是DC,其它当作noise。

网友(2024-06-20):
请教下楼主,温度传感电路里面这个积分电容的大小怎么确定呢?考虑哪些方面?

网友(2025-01-22):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给定电流阿,不一定给sin电流,之后跑FFT,主tone信号是DC,其它当作noise。 ...

你好,请问一下输入DC之后对输出的BS做FFT,是怎么做呢?之前中做过正弦信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朋友你好,我想请教几个问题。1. 推导出bitstream与Iptat和Ibe的关系后看文章中提到求到的是bitstream的平均值,我不太理解这里求出平均值有何意义,毕竟bitstrem是随机码;2. 你说的推导出温度与码流的关系是指将IPTAT、IBE与温度的关系带入到1.中提到的关系式中吗。希望朋友可以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好,我想请教几个问题。1. 推导出bitstream与Iptat和Ibe的关系后看文章中提到求到的是bitstream的 ...

平均值就是DC 分量。 DC 分量就约等于两种电流的比例关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平均值就是DC 分量。 DC 分量就约等于两种电流的比例关系啊!

以楼主的图为例,bitstream=(2Iptat-Ibe)/(Iptat+Ibe)。假设在温度为80℃时,Iptat=654n,Ibe=556n,带入公式,求得bitstream≈0.62。这表示在conversion过程中,充电电流Ibe占62%,放电电流Iptat占38%,或者说在得到的码流中,高电平占62%(占空比为62%)。请问朋友是这么理解吗?如果是,我很好奇从这些信息可以进一步获取哪些信息,或者说这些信息在设计及仿真过程中能提供哪些有用的依据啊。请朋友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楼主的图为例,bitstream=(2Iptat-Ibe)/(Iptat+Ibe)。假设在温度为80℃时,Iptat=654n,Ibe=556n,带入 ...

温度越高,Ibe越小,sdm对Ibe积分量越小,输出高比特占比越低。以此可以得出高比特流占比与Ibe(温度)的关系。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越高,Ibe越小,sdm对Ibe积分量越小,输出高比特占比越低。以此可以得出高比特流占比与Ibe(温度)的关 ...

我去看看,多谢

网友(2025-05-21):
这不就是Intel的架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