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自定义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3-17):
我模拟模块的电源是vcca18,请问怎么在顶层创建vcca18电源?我用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cca18 -power_pin vcca18 -ground_net vssa18 -ground_pin vssa18,但是显示的是0连接,请问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两种可能:
1. STD cell 的 power 和 ground 不是 vcca18 和 vssa18
2. 所有 STD cell 的 power 和 ground 都已经连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STD cell 的是VDD VSS,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定义vcca18为电源,怎么让模拟中的vcca18相互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想定义vcca18

楼主:
补充,运行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cca18 -power_pin vcca18 -ground_net vssa18 -ground_pin vssa18  会有error:net vcca18 is not a power net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 power_net 和 power_pin 必须相同的话,就不需要两个 option 了
    man derive_pg_conne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2个option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加上 -create_ports top ,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