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口电平转换

楼主(2014-03-17):
现在需要将5V工作电压芯片的输出转换为12V电压,要求转换速度在1us以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芯片或电路推荐。PS:需要转换6路,如果有多通道芯片更好,输出驱动能力100mA以上。谢谢!

网友(2014-12-27):
回复 楼主:

数字还是模拟信号,数字的话,给你个参考资料 3.3V和5V之间转换.pdf (7.68 MB , 下载次数: 170 )

网友:
这个驱动能力要求比较高啊,1MHz有困难。如果电流没那么高,用NMOS接成共栅级形式1MHz没问题的,也简单。

网友(2015-06-12):
看看如何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