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Hspice的RUNLVL=5 与6精度差多少?

楼主(2014-03-17):
在方Dynamic Latched comparator Vos时,用Hspice 跑3000次MONTE CARLO.
Hspice中.OPTION RUNLVL=5 比 RUNLVL=6的仿真速度快好几倍,但是,不知道精度损失大不大?

网友:
没有精度差别,runlvl只是系统程序优先级,精度是由option选项设置的。

网友(2014-06-27):
同问,看hspice手册中关于runlvl的设置,1到6精度依次变高,runlvl=0是关闭了这一选项功能,那0和6的精度是哪个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en .OPTION RUNLVL=0 is set, HSPICE uses the  traditional control option
values. These values aim for superior accuracy
往后翻了翻,0是精度最高的

网友(2014-08-13):
RUNLVL = x
Controls the speed and accuracy trade-off.
It canbe set to 0,1,2,3,4,5,6. Higher values of RUNLVL result in higher accuracy and longer simulation times, while lower values give lower accuracy and faster simulation runtimes.
RUNLVL=0 turns off this algorithm.
RUNLVL=1 is the lowest simulation runtime.
RUNLVL=3 is the default (similar to original HSPICE default mode).
RUNLVL=5, 6 correspond to the HSPICE standard accurate mode.
For most circuits, RUNLVL=5 is similar to the HSPICE standard
accurate mode.

网友B(2015-04-08):
回复 网友C:

    1-3 for digital circuit

有辦法 中間 改變 runlvl 嗎

前面如果須要很長 ramp up time ..
是否可以前面降低 accuracy
後面再拉高 ??

网友(2021-05-2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good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