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fpga实习以太网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3-17):
最近在xilinx spatan6 上面实现了以太网通信,该款开发板自带RJ-45网口和PHY芯片。我在fpga里面用了官方的以太网 MAC ip核,microblaze软核来控制该MAC实现数据的收发。现在这个功能已经实现。现在要实现另一个功能,就是对以太网mac 接收的数据进行过滤,选择出期望的报文,然后再把报文送到软核中。那么这个过滤 IP核怎么来添加进系统中呢?以太网MAC是通过PLB总线连接软核,中间加进去一个过滤模块总感觉无法实现。事实上又是怎么样的呢?
以上是之前的问题,现在有个思路,以供大家参考。以太网IP核的数据通过PLB总线传输到软核,那么过滤可以在PLB总线之中添加若干个逻辑就可以实现基本的过滤功能。这只是宏观上的思路,具体如何做的时候会碰到何种问题还未知。这只是一个思路。

楼主:
希望有大神为我解答。

网友:
不太懂,同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在做类似的IP核的工作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用的是哪一块开发板啊?我也在做相关的东西,但是就是想RJ45进来的数据进行处理一下,然后发送出去,可以交流一下吗?QQ:1764252649,谢谢!

网友:
楼主想通过什么方式过滤呢,如果是采用MAC地址过滤的方式的话,MAC核里面就有MAC地址过滤的功能你,时能一下就行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要么在FPGA逻辑中加,要么在MB中看,数据接收后加

网友:
你要先用CORE generator 產生GTX transceiver(PMA+PCS),
You can refer to the Xilinx GTZ/GTX transceiver manual

网友:
可以做在以太网IP的输入前面吗?这样接PHY过来就可以过滤了!不过过滤的MAC只能写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PHY芯片出来的数据FPGA可以直接采集后进行速率转换后转发吗?网线上的网络数据经过PHY芯片后的数据是不是就恒定速度了?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PHY的时钟是一定的,如果是百兆,数据位是4bit*25M时钟,那就是百兆了!千兆是125M时钟,上下沿采样!呵呵!知道的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网友(2017-01-18):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也在用xilinx spartan6的板子做这个东西能不能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