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除法器的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只是涉及到计数器的!

楼主(2014-03-17):
这是个恢复余数的除法器,除法器运算正确,问题在于仿真图那边,为什么count不显示32,而从31变为0,虽然结果正确,不过按照程序设计,应该是32后才是0的,求解答,谢谢!

程序关键在于53至59行,为什么显示不了32,如仿真图所示!

网友:
在图中把你的信号名称显示出来,方便查看。

网友:
在时序逻辑赋值时,最好加一个delay来模拟传播延时,否则仿真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会解析错误,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原因了,是自己在testbench中count这个变量的位宽缩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原因了,是自己在testbench中count这个变量的位宽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