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Matlab在 Serdes方面的建模吗

楼主(2014-03-17):
有谁知道Matlab 是否可以建立 Serdes TX方面的模型啊

网友A(2020-09-08):
matlab本身不能家里IBIS-AMI model,可以使用Keysight的SystemVue生成AMI model。单独的IBIS model可以使用cadence的T2B软件生成

网友:
家里,打错了,应该是建立

网友(2022-04-18):
各位大神  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23-08-08):
引用 网友A:
matlab本身不能家里IBIS-AMI model,可以使用Keysight的SystemVue生成AMI model。单独的IBIS model可以使用 ...

老哥,你有这方面的建模吗

网友:
用systemVue做过这样的AMI model

网友(点评):
大佬,请问方便加一个私人联系方式吗

网友(2024-01-11):
Matlab Simulink有Serdes的model,社区上也有使用教程

网友(2024-04-17):
都能做的,就是得花点时间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