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分析BUCK在DCM模式下的波形图是否正常!

楼主(2014-03-17):
下图分别为电感在DCM模式下的电感电流波形以及HS和LS公共端电压波形。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工作是否正常,震荡频率为什么那么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多的

网友:
看起来挺正常的,震荡频率变低是因为DCM下有可能会降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意思是说HS和LS功率管同时关断时产生的欠阻尼震荡的频率,是不是和LS管的寄生电容以及输出电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