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系统时间后eda软件license被锁定了

楼主(2014-03-17):
使用aldec的activehdl仿真软件,使用正规的license,但不小心修改了系统时间,竟然被锁定没法使用了,厂商工程师说需要重新安装系统才行,有没有方法可以修改注册表之类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软件肯定是充系统日志上觉察到系统时间有改动就锁定了软件,如果能改系统时间修改的系统日志不就可以了吗,如果重新安装系统有很多软件需要安装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了使用其他软件的时候修改的,伤及无辜

网友:
改变IP地址,License会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

网友:
用和谐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试过1

网友:
以前有个软件我是 删除windows下一切不合日期的文件才搞定的, 楼主,你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9# lovemini 跪求怎么删除一切不合日期的文件,怎么操作?删除哪些文件?

网友:
这个好像很麻烦吧,不懂系统,也前也遇到过这问题。后来重装系统,再也不敢随便改时间了。。。

网友:
搜索windows目录下面的文件,按日期,删出你安装新软件的时间,将这时间之后的文件都删除,

只针对某一款EDA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