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mode 的时序修复流程怎么弄,没搜到,麻烦了

楼主(2014-03-18):
新手请教:
现在是写了Scan mode和function mode 的两个约束文件~
然后分别迭代来修复两个模式的时序。
问题:scan mode下 除了scan链的scanIn和scanOutput ,其他的input ports和output ports也报in2reg和reg2out的违例,请问这些在scan模式下也需要修复么?
请问scan mode的一般时序修复流程是怎么弄的?怎么处理,谢谢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12323&highlight=scan%2Bencounter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20507&highlight=scan%2Btiming

网友:
分别迭代是什么意思?没用MultiM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MMMC模式,我觉得反复load constraint来回修几次,也能两个模式的时序都修好。现在就是上面的问题没搞明白

楼主:
顶上去,求指导

楼主:
scan mode下的constraint,对非scan的input和output怎么约束?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其他的input ports和output ports不需要关心,直接 set_false_path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