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知道最大工作频率

楼主(2014-03-18):
看来一些论文,都说自己的设计的最大工作频率是多少,或者说是能跑到多少以上,试问,这些都是如何求出来的?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根据关键路径求出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根据关键路径的一些数据,让后根据手册提供的公式计算出来的?

网友:
Tclk-Q+Tcomb+Tsetup<T,所以根据两级触发器之间组合电路延时,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和clk到q的时间,就可以算出最小的周期,也就是最高能跑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谢谢了!

网友:
maximum operation frequency is dominate by the critical path.

网友:
综合软件会显示的吧

网友:
写好代码后加上时序约束文件综合一下,看看时序报告就知道最大的工作频率是多少了

网友:
自己看时序报告,就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