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corner下的相位裕度

楼主(2014-03-18):
我一个buffer(二级带米勒补偿)在tt corner下有60度的相位裕度,到了ss corner下变成0度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检查ss下的工作点,估计是你的bias的margin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能说不够吧,是有点紧张,不过我ss下的DC点显示还是正常的,使劲加大了米勒补偿电容和电阻后,勉强ss下走到了25度,我看了一下,貌似sscorner下,次极点变得太靠近原点了,你说的bias不够我也心有担忧啊,毕竟层叠了好几个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ss相对tt极点移动的范围大不大?如果比较大的话,是不是该考虑调整下管子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