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漏电问题

楼主(2014-03-18):
各位:      我目前在做一个低速电荷再分配SAR ADC,电容的静态漏电对ADC的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在几个特殊的输入电压附近漏电很严重,导致ADC的DNL和INL很差,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速度有多低啊?主要指标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32kb/s,主要是要控制功耗,要控制在25uW以下,你是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的DAC中的电容是接在参考电压和地的啊,没有悬空,而且只有几个特定的电容漏电

网友:
电容的静态漏电?

网友(2017-12-08):
具體說明?

网友(2018-05-30):
后来怎么解决的啊?我好像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double switch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double switch?

网友(2019-05-23):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暂时没法解决吧,电容的特性,速度慢了静态漏电是避免不了的吧,理论上高温下漏电会更加严重。
个人观点,如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