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onnector pad阻抗匹配

楼主(2014-03-18):
SMA launch connector的pad是宽度是16mil,芯片管脚宽度是8到9mil(pitch是16mil),目前是采用线宽8mil,substrate 厚度4mil Rogers4350b(介电常数3.48)控制50ohm阻抗。第三层第四层分别是GND和power。顶层和底层也铺地。但是connector处的阻抗如何控制?16mil的线宽算了下阻抗大概是32ohm。有什么好办法么。我看别人有在第二层sma的pad下设了一个keepout区,所以sma pad下的第二层是没有铺铜的,然后在第三层的电源层分割出一小片GND 铜(第二层和第三层的距离约为40mil)。这样做是不是相当于16mil pad的参考平面层位第三层的GND?我用阻抗计算器算了下,connector处的阻抗还是100多啊。是我计算的方法不对么,不应该简单的以第三层作为参考平面计算阻抗?

我的工作带宽大概是10GHz,SMA connector pad长度218mil,connector到芯片端线长大概是600~700mil。中间没有过孔

另外在SIWAVE仿真中,如果想仿connector到芯片这段传输线包括pad的S参数。在pad处挖空第二层的铜,那么我在设置端口的时候如何设置才能仿到真实的S和TDR 参数?我现在是sma处的port negative设成第三层的Vcc,在芯片处的port negative设成第二层GND。这样仿出来的效果不好,不知道是否设置的原因。

希望大家指教,并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讨论topic哈。

楼主:
贴上水木的一个回帖同步,希望这类话题能继续讨论下去。给后来学习者一些参考

水木回帖
仿真的设置不行。如果不考虑电源的去耦电容,你这样设置相当于两个port是断路。
可以只设地做参考试试先,实际应该比你这样算出来的阻抗略小

我的回帖
我后来在第三层的电源层SMA pad处割出一块GND铜皮,这样仿真的时候sma处的port negative设成第三层的GND。这样S参数仿真效果大大改善。
我的问题是,实际情况也是在第三层sma pad处割出GND 铜皮比直接铺VCC 铜皮效果好么?还是只是仿真软件不够智能导致的?
我试过SMA PAD处的port negative设在第二层稍远处的gnd,或者表层的GND。效果都不好。
刚接触高速仿真,希望大牛别见笑哈。

网友:
SMA连接器 最好是做个测试板然后用网络分析仪去扫一下 得到S模型再去和其它的电路匹配,光仿真是得不到准确的结果的:且不说立装和侧装的频响不同,就连外形完全一样的连接器 频响也会随质量的差别而不同

10G的估计只能用侧装的SMA,因为立装的过孔会在3G附近形成一个谐振区

网友:
写了一半 不小心发出去了 接着说
既然SMA 连接器是必须要去测的,在设计测试板的时候,将PAD放在测试结构中,这样PAD阻抗就有了

楼主:
我们用的是侧装的SMA,很高质量的,大概70块钱一个,到26.5GHz。机械上比较容易焊接。

网友A:
70块钱...质量应该不错,不过也不能代表你可以假设那是一个完美的连接器... 另外,侧装应该不是主要因为机械容易焊接吧

重点是,你反正要测连接器,那就将PAD放到测试结构里面,即在网络分析仪测试的时候,参考面选择PAD
仿真的时候,将测得的S参数文件作为端口进行匹配。对连接器或相连结构仿真,对于电路或版图设计人员 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当然,如果你们的目的就是设计连接器,那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是想在板子出去之前仿真啊,我们板子很简单,就是为了测芯片S参数而做的板子,所以没有什么其他器件。之前的板子在测芯片时发现在3G
附近有north,SMA 焊接也是影响带宽测试的一大因素,所以这次换了相对容易焊接的connector,当然价格也贵很多。

70块钱...质量应该不错,不过也不能代表你可以假设那是一个完美的连接器... 另外,侧装应该不是主要因为机械 ...
引用 网友A:

网友B:
应该设置同一个参考地吧 否则参考不一样 仿真会有很大的差别的

楼主:
谢谢,您是说仿真和实际结果会有很大差别吗。

应该设置同一个参考地吧 否则参考不一样 仿真会有很大的差别的
引用 网友B:

网友:
对于SMA lanch的设计,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仿真手段的问题,而是设计思路的问题。其实connector PAD的设计业是一个道理。不仅要考虑pad的设计还需要考虑参考层的设计。大家多多努力,多尝试几次。也可以把文件发给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邮箱是?我把设计文件给您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