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alias 问题

楼主(2014-03-18):
在使用verdi alias功能时, 我想做部分匹配, 请问可以实现吗
就是说假如: test       32'habcd1234   MULL
如果我只想高16位比较上, 就可以显示test, 而不关心低16位的值, 这种功能可以实现吗 谢谢

楼主:
NULL 笔误了 sorry

网友:
把高16bit 做成一个bus,然后用al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