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ingle port sram与two port sram还有dual port sram 面积能差多少?

楼主(2014-03-18):
如题.请大神指教.好像dual port的大的多?

网友:
是的,建议你写了综合一下对比看看,看看rtl图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用memory compiler 才知道,通常與address & bus width 成正比~~~

网友:
最后一个很大的 一般都不用

网友:
simple dual pot 和true dual port 访问时间能差多少呢?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