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encounter 中做Power 分析中Early analysis必须得有pad location file?

楼主(2014-03-18):
新手求教:encounter 中做Power 分析中Early analysis必须得有pad location file?

网友:
那个是做电压降分析吧,要定位电源PAD的位置

楼主:
对就是做电压降分析。但是我这个只是数字这一部分,不是整个芯片的,我该怎做电压降分析呢?

楼主:
是不是自己创建一个Power pad,然后做分析就行了?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一个.pp文件,在layout中找出相应的VDD/VSS位置加进去就行,格式很简单,参考下已经有的文件格式

楼主:
对,我自己创建一个.pp的文件,但是VDD的这个位置是我自己指定的,也不知道行不行。我这块呢,就是拿到前端给的netlist,然后倒入到encounter中的直接做。不知大侠所说的layout是指哪部分的?我该怎么查呢?请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果没有pad自己创建一个,如何创建呢?
生成的.pp文件只有如下信息:
*vsrc_name     x          y       layer_name
   vsrc1         13.050 98.300  METAL1
谢谢!!

网友:
如果是block的话 你定的那个位置是 供电点 ,电流会从那个地方输入  所以  你的位置不是随便定的 要看 电流从哪个位置进来  本来就不准 你要是随便定位置的话 更没法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定一个位置,但是在用encounter做分析的时候,工具会自动默认所有的VDD信号各个位置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无论定在那个位置都无所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在用encounter跑fp的过程中,可以直接用脚本vdd.pp和vss.pp两个文件,仅供参考,你可以自己写:
if {$for_eps} {
       set vdd_src VDD.vsrc
       set vss_src VSS.vsrc
       set OUT [open $vdd_src w]
       puts $OUT "*vsrc_name   x   y   layer_name"
       set x [expr $xoffset+0.5*$width]
       set i 0
       while {$x < $urx} {
           incr i
           set line "VDD_src_bottom_$i $x $lly $layer"
           puts $OUT $line
           set line "VDD_src_top_$i $x $ury $layer"
           puts $OUT $line
           set x [expr $x+$step]
       }
       close $OUT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脚本做什么用呢?

网友:
Power – Rail Analysis – Early Rail Analysis,  pad location file 后面的creat 就是用来产生.pp file的
比如 你Netname 选VDD, 点creat 打开Edit Pad Location Form, 选VDD,  fetch , 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