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PLD把信号拉低的问题

楼主(2014-03-18):
用的CPLD是EPM570T144I5,LM3S9D90接74LVT573和SRAM通讯已经都调好了,可焊上CPLD后数据、地址、读写信号的高电平都被拉低了,有的高电平根本看不出来了,有的高电平是0.5V,只有一个ALE信号是正常的。把CPLD的未使用引脚设置成三态或三态弱上拉都是一样。求高人,谢谢先!以我用过xilinx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quartus装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