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lice的问题

楼主(2014-03-18):
各位大虾~~下面是我的电路经过FPGA综合后的结果,我看到related slices的结果已经达到百分之百了啊,会不会对电路的实现有影响呢?我加入了更多的电路以后,related slice还是百分之百,但是总数会变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办法设置一下,不用related slice的资源,而用unrelated slice的资源呢?
真心求教,多谢各位大神!

FPGA报告的结果

FPGA报告的结果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你用的芯片有8k个slice,而你只用了3k个slice,应该是没问题的。
至于什么是related logic,我也不知道

网友:
xilinx这个报告有点废话,就是说related全部是你的逻辑占用的,(3062个slice全部是和你逻辑相关的)你只需要关注occupied slice就行了,你那个是35%,当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