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啊 做功放 隔直电容怎么选

楼主(2014-03-18):
问题 一:  容值怎么选  选多大的

问题二:   实际中又是怎么选的
比如说:工作在2.5GHz, 我选的是18PF的村田电容 ,村田有好多18PF的电容,是不是只要,选的电容的额定电压 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问题三: 在哪里买电容比较方便   求推荐一个啊

网友:
還要考慮電容本身的材料, 以高頻特性來看NPO是最好, 再來是X7R

网友:
你可以仿一下,在该频段,两根微带,中间加一个电容,用tuning看看多大时候,S参数符合要求就行~

网友:
仿真一下,看s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

网友(2014-05-20):
做功放选电容别太看重价格,好的电容都贵。ATC100B,高温烧结,皮实耐用。可以买调试盒的。

网友:
多看看手册后面的APP note吧,会有惊喜的。。。

网友:
1/wc,越小越好, 同时看一下该电容的曲线,S21越小越好,S11不能太靠近谐振点

网友(2015-09-16):
楼主也是做射频 PA的吗?幸会幸会

网友(2015-11-01):
回复 楼主:

   村田电容作隔直电容不太好,一般用作馈电旁路滤波电容,搁置电容选ATC的挺不错。选电容你还得考虑功率问题呢。。

网友:
推荐给你一个概念:自谐振频率,百度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