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的P/G connection问题

楼主(2014-03-18):
大家好我的输入输出IO PAD是在RTL时例化加上的,逻辑综合以后,在脚本里面加电源PAD
分别加在芯片四周
#3.3V
create_cell {VSSHL VSSHR VSSHT VSSHB} PL_DUP_01_VSSH
create_cell {VDDHL VDDHR VDDHT VDDHB} PL_DUP_01_VDDH
#1.8V
create_cell {VSSLL VSSLR VSSLT VSSLB} PL_DUP_01_VSSC
create_cell {VDDLL VDDLR VDDLT VDDLB} PL_DUP_01_VDDC

按网上的说法是,3.3V是给IO 供电的,1.8V是给core供电的。我PNS时supply是1.62V

然后在floorplan里面
insert_pad_filler
(filler添加的没有问题,但是没明白为什么加了filler就生成了power ring,以及和下面的create_pad_ring的关系
datasheet里面说fill the gaps between the pads to connect all the power rings, the ground rings and the guard rings)
derive_pg_connection \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

-ground_net GND -ground_pin GND

derive_pg_connection \

-power_net VDDH -power_pin VDDH \

-ground_net VSSH -ground_pin VSSH

derive_pg_connection \

-power_net VDD  \

-ground_net GND  \

-tie

derive_pg_connection -reconnect

最后的报告是
Power/Ground Connection Summary:

P/G net name                P/G pin count(previous/current)
--------------------------------------------------------------------
Other power nets:                 14092/14092
Unconnected power pins:           1/1

Other ground nets:                14092/14092
Unconnected ground pins:          0/0
--------------------------------------------------------------------
Warning: Power connection/checking is skipped for 28185 power pins because the required power pin information cannot be found in logical libraries. (MV-510)
1

提示有一个power pin没连接,怎么找到这个没连接的power pin呢

create_pad_rings

整个电源IO就是按上面这些步骤做的

这时候看pad里面VDD GND VDDH VSSH pin的属性,net都是连接上的

但是最后
verify_pg_connection的时候,报告
Checking [VDDH]:

There are no floating shapes

ERROR: There are 58 floating pins
Checking [GND]:

There are no floating shapes

ERROR: There are 60 floating pins
Checking [VDD]:

There are no floating shapes

ERROR: There are 57 floating pins
Checking [VSSH]:

There are no floating shapes

ERROR: There are 58 floating pins
Checked 4 nets, 4 have Errors

用error browser看,高亮的错误都是IO pad上这四个pin
请问下这是什么情况呢

PNS参数
synthesize_fp_rail \
                -nets {VDD GND} \
                -voltage_supply 1.62 \

-target_voltage_drop 200 \

-synthesize_power_plan \

-pad_masters {PL_DUP_01_VSSC PL_DUP_01_VDDC} \
                -analyze_power

commit_fp_rail

我的整个电源IO命令和约束就这些了,应该都讲清楚了吧,求解...

网友:
insert_pad_filler以后,就不需要create_pad_ring了, 这个命令几乎太老,用不到,

至于padring上的pg verify,可以忽略,加了filler,自动会abut在一起的,  到后面calibre才能看出来,

icc看不清楚的

网友(2015-07-31):
回复 网友A:

   正好解决了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2018-12-1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求分享!

网友(2025-03-25):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