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布局

楼主(2014-03-18):
有一个项目,需要用ICC自动布局布线,要求是:有16个子模块,这16个子模块的版图布局布线要一模一样,便于掩膜版复用? 用ICC怎么实现?谢谢各位大神,不吝指教呀?在线等待

网友:
每个模块单独apr,再做fram,top的netlist调用他们,不过,这样die部分的掩模复用能省钱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所做要实现的逻辑其实是由16个一样的模块级联形成,面积比较大,流片费用高,所以老板才想着考虑版图复用,ps:apr 是什么意思? 我刚学ICC不久,不好意思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动布局布线,简单来说就是用ICC单独做小block,再做t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个子模块大概是这样的:模块一产生s0 s2 ........s127
模块二产生是s128 .....s255

以此类推,

每个模块怎么产生这些控制信号的逻辑是
   一样的,因为代码中用的是generate语句? 请问这样也可以实现产生的16个模块的版图一样吗? 谢谢大神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也是可以的,让digital design分别给模块的netlist,和top的netlist;分开做。相当于把模块们当作macro cell来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具体流程怎么做?怎么做fram?我刚好也碰到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再向你请教,谢谢啦,感谢

楼主:
还有其他方法没?求教???????????????

网友:
这样搞,掩膜版怎么复用的,不懂

网友:
要想做到版图上的复用,那必须得是相同功能,分时复用啊。
比如说, 模块1做的事情是 A+B;模块2做的事情是C+D;当模块1和模块2不会同时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把“+”这加法器的版图复用了。

就这么把16个模块堆起来,是省不了模版费的。

楼主:
现在我的做法是 将一个子模块布局布线,下来怎么把这16个子模块用顶层.v连接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