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TSMC0.18蒙特卡罗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03-19):
在TMSC0.18中涉及电阻的蒙特卡罗仿真:
ADE的工艺Library中有:tt_res、tt_rfres_rpo、tt_rfres_hri以及tt_rfres_sa四种电阻的库。
tt_res:里面有一个stat_res的用于通用统计的部分,其余为tt/ff/ss;
tt_rfres_rpo:为非硅化的poly电阻,它下面有用于蒙特卡罗的mc_rfres_rpo部分;
tt_rfres_hri:为高阻的poly电阻,它下面有用于蒙特卡罗的mc_rfres_rpo部分;
tt_rfres_sa:为硅化的poly电阻,它下面没有用于蒙特卡罗的部分,仅有tt/ff/ss;

我的问题是:现在有一个二端口、非硅化的poly (rnhpoly电阻),需对其做蒙特卡罗仿真,不知是选择mc_rfres_rpo还是stat_res,或者是两个都要选?
另:在电路(eg.Bandgap)做蒙特卡罗分析时、Model Library中需不需要加stat这个通用的统计部分?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跑蒙特卡罗时需要填入stat_res这样一个Library,再添加mc_res。因为mc_res中的一些变了在stat_res部分做了定义,如果只添加mc_res,将出现参数未定义,而无法运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