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 cap,LVS 无法识别,请问大师如何改LVS rule?

楼主(2014-03-19):
0.18um process,layout 画Metal cap,LVS 无法识别,目前跑的时候,都需要先把schematic中的电容删掉在run LVS,特别费劲,想弄清楚加个什么东西才能RUN起来,用了M1--M4层metal,让它识别Metal cap, 请问大师如何改LVS rule?

网友:
很好奇的问在开发新工艺吗?
简单的需要加识别层吧,然后改rule

楼主:
不是新工艺,就是因为没有识别层,所以才想搞清楚怎么弄,具体要改写什么东西,下次就不用再问了

网友:
那家的工艺,没有pcell吗?

不是新工艺,就是因为没有识别层,所以才想搞清楚怎么弄,具体要改写什么东西,下次就不用再问了
引用 楼主:

楼主:
用的是UMC18工艺,没有用MOScap,因为MOScap没有Metal电容精准。我先找找资料看看,到底该怎么弄,有知道的请不吝相告,多谢~

网友:
查看lvs file里是否有这种device,如果有再根据产生device的操作看缺少什么识别层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是缺少识别层,我在LVSrule里面,定义一层识别层,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注释 网表里面的cap算了, 自己知道有个cap就行,

网友:
看看LVS rule中如何定于Metal电容的先

网友:
楼主分享您识别自己所做的metal cap的经验,最近我也在弄这个,不懂这个,谢谢!

网友:
有model吗?咋判断就比mos cap准?

网友:
随便找一个不用的层次将你认为的MOSCAP全部框起来,然后做器件识别时,利用AND语句将你所添加的层次与MOS管的GATE进行与运算,然后这样出来的器件就是你所认为的MOSCAP,但是这样需要你对电路的网表编辑,添加出所需要的MOSCAP的symbol,不然无法识别器件参数大小

楼主:
metal CAP 比MOS cap 要更精准一些,偏差较小,也是前辈们的经验。
就是找一个定义过没用的layer层,把它定义成CAP maker layer
DEVICE C(CM1-M5) xxxx ME1 ME1 [1.600]
CM1-M5就是定义的器件名字,xxxx就是CAP maker layer, ME1 ME1 是两个电容端口,括号里面的就是电位电容容值,不过电容要以后防抽取的为准,这个主要为了过LVS方便些。

楼主:
用的时候,要把它写到lvs.rule 里面,layout上要盖上 xxxx 这一层,才可以过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