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大求指教!!

楼主(2014-03-19):
各位大大,本人研一小学生一枚,遇到一问题求指教。问题:iMPACT 回读PROM,是将下载到PROM中的bit流文件回读到PC中吗??
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网友:
对的!我记得应该是会生成一个某种格式的文件,但是回读的文件格式有些规定,我建议你去读一下xilinx的
《virtex FPGA series configuration and Readback》这里对readback有详细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昨天用iMPACT上的readback试了一下,可以从PROM中导出.msc和.exo文件。但是能不能将.msc逆转为.bit呢?因为我们这个板子有点老化,FPGA无法加载PROM中的文件了。需要直接下载到FPGA中。不知道能不能逆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