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问 UVM中sequence怎么生成

楼主(2014-03-19):
书本和示例中都是class XXX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然后里面的logic值都是rand产生的

目前我们项目中很多logic值都需要从文本中读出,请问这个怎么处理较好。
比如 文本中是data 10000个cycle对应的数据,希望在执行时每个cycle读出一个然后循环读取

网友:
body 里面fope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大牛的回复

那是放在 driver class的body里面还是放在transaction的lass的body里面
我理解是放在driver里面打开一次读入mem然后cycle的输出,但是这么做感觉和uvm理念不太符合
又把seq生成和driver混到一起了

网友:
他说的是放在sequence的body中,不是transaction

网友:
不需要做randomize的动作放在driver很合适,你的seq_item可以将cycle数目,文件句柄等参量传给driver,然后按需要对这些参量做约束

网友:
在transaction_item里面增加自己的function去读取文本,抽取内容组成array,作为transaction的一部分,由sequence传递到driver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