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下代码可否在写法上简洁更好维护

楼主(2014-03-19):
case condition is
      when "1"=>
              if input=A(1) then
                   output<=B(1);
              else
                   output<=0;
      when "2"=>
              if input=A(2) then
                   output<=B(2);
              else
                   output<=0;
      when"3"
     到when "98"
     也是这规律
      when "99"=>
              if input=A(999) then
                   output<=B(99);
              else
                   output<=0;
      when others=>
               output<=0;
end case;

网友:
设置variable
用 loop语句

网友:
可以使用循环

楼主:
可否用代码表示一下,谢谢.

网友:
一,你的case条件有规律吗?如是个counter?
二,你的case条件和输入A有关系吗?
三,我不建议使用循环,综合出来的网表很难debug
四,建议不要写这么大分支的case语句,频率上不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你的case条件有规律吗?如是个counter?
      无规律
二,你的case条件和输入A有关系吗?
      无关系
三,我不建议使用循环,综合出来的网表很难debug
      那如何写代码,易读并好维护,
      如果象我发贴的那种写法,拷贝来拷贝去,显得苯拙,且易错.
四,建议不要写这么大分支的case语句,频率上不去/
      我只是用0到99来强调这个情况,实际上用不到这么多分支.

求伪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