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的layout的单位问题,怎么由mil改成mm

楼主(2014-03-19):
怎么改成mm制的?

网友:
新建workspace的进程中就要选定..

PCB单位选项

PCB单位选项

网友(2014-05-17):
layout 界面perference中有unit的设置

网友(2015-05-02):
太好了啊,thx

网友(2016-01-05):
ADS在原理图中,如何更改默认单位?(例如将um改为mm)

网友(2017-03-27):
回复 5# 阳光正好   一样的选options->preferance->units/Scale,更改默认单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需要在一开始建立工程的时候设置,要不然后面会很麻烦,感觉ADS这里做的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