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问题请教(insert_diode/insert_well_filler)

楼主(2014-03-19):
1,在用ICC做PR后发现还有Antenna Violations(Calibre能查出来,但是ICC本身不会报出violations),我的做法是: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antenna true -insert_diodes_during_routing true \
                                                           -default_diode_protection 30 -antenna_fixing_preference use_diodes \
                                                           -default_port_external_antenna_area 30 -merge_gates_for_antenna false
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会出现Antenna Violations,请问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Antenna问题吗?

2,我在使用insert_well_filler -layer NWELL时,出现下述ERROR,NWELL也没有insert:

ERROR: cannot find WELL intersections on cell boundary - MX4XLM.
     ERROR: cannot find WELL intersections on cell boundary - MX3X1M.
     ERROR: cannot find WELL intersections on cell boundary - MX2X2M.
     ERROR: cannot find WELL intersections on cell boundary - DFFQX1M.
     ERROR: cannot find WELL intersections on cell boundary - NAND2X4M.
     ERROR: cannot find WELL intersections on cell boundary - NOR4X2M.
     ERROR: cannot find WELL intersections on cell boundary - NOR3X6M.
     ERROR: cannot find WELL intersections on cell boundary - XOR2X2M.
     ERROR: cannot find WELL intersections on cell boundary - NAND2BX2M.
     ERROR: cannot find WELL intersections on cell boundary - AND4X2M.
     ERROR: cannot find WELL intersections on cell boundary - AND3X2M.
     WARNING: Nothing added. Check cells for well layer data
     SUGGESTION: (1) check well layer minimum spacing in tech file
                          (2) check the input layer number
     ************** End of Well Filler ***********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
ICC 不认为是antenna违反当然就不会自己做了,有读antenna的rule文件么? 或者定义的ratio什么的不太合适;
第二个没用过 不清楚了

网友:
ICC check 不到的 violations,肯定不会去 fix
少的话ECO,多的话想办法让 ICC identify antenna information 并且计算方法与 Calibre 一致。

看上去是说 FRAM view 没有 NWELL。
当然一般做 p&r 也不关心 NWELL 的 minspacing,所以 tf 也要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读了Antenna Rule,我看Man上的说明好像也对的。Rule内容如下:set lib [current_mw_lib]
define_antenna_rule $lib -mode 4 -diode_mode 2 -metal_ratio 0 -cut_ratio 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AL1" -ratio 400 -diode_ratio {0.203 0  400.00  2200 }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AL2" -ratio 400 -diode_ratio {0.203 0  400.00  2200 }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AL3" -ratio 400 -diode_ratio {0.203 0  400.00  2200 }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AL4" -ratio 400 -diode_ratio {0.203 0  400.00  2200 }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AL5" -ratio 400 -diode_ratio {0.203 0  8000.00  30000 }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VIA12" -ratio 20 -diode_ratio {0.203 0  83.33  75 }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VIA23" -ratio 20 -diode_ratio {0.203 0  83.33  75 }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VIA34" -ratio 20 -diode_ratio {0.203 0  83.33  75 }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VIA45" -ratio 20 -diode_ratio {0.203 0  83.33  75 }

{}内的内容不是太明白,不知道这个Rule对也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接触数字后端,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谢谢!!
ECO的话要怎么做?ICC identify antenna information又要怎么做??

Fram View中貌似是没有NWELL,那么如果我想在每条Power row上都加入Nwell,我该怎么做?

网友:
ECO 就是看到哪条 net 有 violation 就手动加 diode(其实一般提倡先试 hop layer)

那 ICC 为什么没有 check 到这些 violations 呢。
假设你这里 define_antenna_rule 与 Calibre 的 rule 一致,并且 Calibre 的 rule 是正确的:
{0.203 0  400.00  2200 }意味着当 diode 面积大于 0.203 时, radio 要小于 (diode_area+0)*400+2200,当 diode 面积小于 0.203 时, radio要小于 "-ratio 400"
你要保证 FRAM view 包含 gate size 等,可以详细地看一下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的各个 option
你这里是 mode 4(side-wall),要保证 tf 里面定义的 metal 的 thickness 与 Calibre 计算的一致。

如果你的 floorplan 是 double back,  只想在每条 power row 加 Nwell, 那不应该这样做,而应该 insert STD fi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我会按你说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 ICC 为什么没有 check 到这些 violations 呢。
假设你这里 define_antenna_rule 与 Calibre 的 rule 一致,并且 Calibre 的 rule 是正确的:
{0.203 0  400.00  2200 }意味着当 diode 面积大于 0.203 时, radio 要小于 (diode_area+0)*400+2200,当 diode 面积小于 0.203 时, radio要小于 "-ratio 400"
你要保证 FRAM view 包含 gate size 等,可以详细地看一下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的各个 option
你这里是 mode 4(side-wall),要保证 tf 里面定义的 metal 的 thickness 与 Calibre 计算的一致。

===>如何来确认呢?我刚查了下,tf文件中
         METAL1
                unitMinThickness                = 0.53
                unitNomThickness                = 0.53
                unitMaxThickness                = 0.53
        METAL2
                unitMinThickness                = 0.53
                unitNomThickness                = 0.53
                unitMaxThickness                = 0.53

        METAL3
                unitMinThickness                = 0.53
                unitNomThickness                = 0.53
                unitMaxThickness                = 0.53
        METAL4
                unitMinThickness                = 0.53
                unitNomThickness                = 0.53
                unitMaxThickness                = 0.53

        METAL5
                unitMinThickness                = 0.99
                unitNomThickness                = 0.99
                unitMaxThickness                = 0.99

你说的是这个吗?具体怎么计算??

如果你的 floorplan 是 double back,  只想在每条 power row 加 Nwell, 那不应该这样做,而应该 insert STD filler

===>我试着加了
insert_stdcell_fill -cell_without_metal {FILL1M FILL2M FILL4M FILL8M} -between_std_cells_only -respect_keepout

但是好像没有效果。是不是我弄错了???

谢谢!!!!

网友:
1. 手工跳线,icc搞不定的只能手工修,

2. insert_well_filler用到的机会非常少,你要干啥, rowend nwell 只需要add_end_cap即可,

楼主:
现在就是我PR出来的结果,在有些地方well是断开的,有可能会造成Drc Violations,所以。。。。。

现在显示的是我目前的well,总是有些地方是断开的,有可能会造成Drc Violations

现在显示的是我目前的well,总是有些地方是断开的,有可能会造成Drc Violations

网友:
考,你加filler不就好了,insert_stdcell_fi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请看10#,还是不行啊

网友:
去掉-between_std_cells_only,   加上-ignore_soft_placement_blockage ,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我下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貌似还是没区别。
难道是我人品太差?????

网友:
smic18 1p5m arm 库么,应该没问题的啊,加了filler, nwell还连续不起来?

你dump gds有问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重新试了一下,OK了,3Q

网友:
虽然不懂,顶一下,学习.......